STM32 Nucleo DIY示波器

楼主:
STM32 Nucleo DIY示波器 ,这个提议怎么样啊

网友:
性能、资源比较吃紧 使用12864作为显示应该还不错

网友:
如果不用彩屏,就没有什么适用价值。。。。。。。。。。。。。

网友:
实现一个低成本,有一定实用性的小工具。底层用STM32,上层可以用PC或者手机。

网友:
如果是STM32的话至少要选择主频高的比如407(168MHz),否则的话基本是没有一点实用价值~

网友:
楼主加油
前端采集用CPLD或FPGA,然后STM32只负责人机显示及控制调节!

网友A:
只是提议一下,看到大家的回答似乎用这个不大合适,还是看discovery的示波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提议一下,看到大家的回答似乎用这个不大合适,还是看discovery的示波器吧
看来是真不适合了。~~~diy一般不需要多高频率吧

网友:
貌似它只是一个Shield吧?应该还需要有控制芯片的Baseboard,Arduino UNO R3之类的。精度可能不够

网友:
我也在DIY示波器,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我的具体参数如下:
采样率:

        单通道 - 6M samples persecond

        双通道 -3M

        四通道 - 1.5M
带宽        DC -3MHz
输入阻抗
        10M欧@DC
4K欧@3MHz
低电流表笔
        20A (100mV/AMP)
40A (10mV/AMP)
VDC        100mV - 75VDC
VAC        100mV - 50VAC
差错捕捉扫描间隔        最小值50纳秒
二级管检测范围        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