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吗?多级放大电路的几种耦合方式?

楼主:
多级放大电路的耦合方式:直接耦合、阻容耦合、变压器耦合和光电耦合。 ★直接耦合 直接耦合:将前一级的输出端直接连接到后一级的输入端。 直接耦合方式的缺点:采用直接耦合方式使各级之间的直流通路相连,因而静态工作点相互影响。有零点漂移现象。 直接耦合方式的优点:具有良好的低频特性,可以放大变化缓慢的信号;由于电路中没有大容量电容,易于将全部电路集成在一片硅片上,构成集成电路。 ★阻容耦合方式 阻容耦合方式:将放大电路的前级输出端通过电容接到后级输入端,称为阻容耦合方式。 直流分析:由于电容对直流量的电抗为无穷大,因而阻容耦合放大电路各级之间的直流通路不相通,各级的静态工作点相互独立。 交流分析:只要输入信号频率较高,耦合电容容量较大,前级的输出信号可几乎没有衰减地传递到后级的输入端。因此,在分立元件电路中阻容耦合方式得到非常广泛的应用。 阻容耦合电路的缺点:低频特性差,不能放大变化缓慢的信号;在集成电路中制造大容量的电容很困难,因此阻容耦合方式不便于集成化。 ★变压器耦合 变压器耦合:将放大电路前级的输出端通过变压器接到后级的输入端或负载电阻上,称为变压器耦合。 电路缺点:变压器耦合电路的前后级靠磁路耦合,它的各级放大电路的静态工作点相互独立。它的低频特性差,不能放大变化缓慢的信号,且非常笨重,不能集成化。 电路优点是可以实现阻抗变换,因而在分立元件功率放大电路中得到广泛应用。 ★光电耦合器 光电耦合器:是实现光电耦合的基本器件,它将发光元件(发光二极管)与光敏元件(光电三极管)相互绝缘地组合在一起,如下图所示。 工作原理:发光元件为输入回路,它将电能转换成光能;光敏元件为输出回路,它将光能再转换成电能,实现了两部分电路的电气隔离,从而可有效地抑制电干扰。 传输比CTR:在c-e之间电压一定的情况下,iC的变化量与iD的变化量之比称为传输比CTR,即 CTR的数值只有0.1~1.5。 当动态信号为零时,输入回路有静态电流IDQ,输出回路有静态电流ICQ,从而确定出静态管压降UCEQ。当有动态信号时,随着iD的变化,iC将产生线性变化,电阻Rc将电流的变化转换成电压的变化。由于传输比的数值较小,所以一般情况下,输出电压还需进一步放大。实际上,目前已有集成光电耦合放大电路,具有较强的放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