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C这三个引脚接什么

楼主:
我用来接单片机的

网友:
这个DC开关,插座
一般是中间的芯柱是正,周围边为负,,,,
按照最右边的TOP图示观看1为中间芯柱,2和3相通的 可以接负用

网友:
按图看,1脚连接中间的芯柱,一般接正,比如12V,,,2,3相连接地

网友:
怎么接要看你想如何用。如果是用于电源,先确定电源的极性,根据极性接。2楼说的有错,这类插座的结构是:外层是一个接点,芯柱是一个接点,第三接点是一个跟芯柱的常闭触点,这样的设计是外接电源电源时可以脱开内部电源,建议楼主好好动脑筋,用表测一下,弄清楚结构和连接关系。

网友:
插入插头后,和内芯相通的是正极,和圆柱内壁相通的是地。测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