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分析

楼主:
图一中输入不接只接电源的话输出在示波器上看的话是一条零点抬高的直线,图二怎么是方波还有很奇怪的波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
图2有多个输出端,你测量的是哪个输出端,总要说明一下。
“奇怪的波”也要贴出来,看看怎么奇怪法吧?

网友:
是实物示波器还是仿真软件的的示波器呢,贴一下奇怪的波,一同看看

网友:
图一看样子是个转换电路,用了偏置电压。右侧是个低通滤波器。因为有了偏置电压,所以会提升。
图二是哪里测量出来的方波?

网友:
二中02输出是下面一图   其他都是2图

一图

一图

二图

二图

网友:
帮忙分析 电路图二是不是元件连接错误啊

网友:
这类放大器的输入必须给定信号,不能悬空,否则会感应空间电磁干扰,造成输出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