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rlib里的ListBox的使用方法。

楼主:
我看了几遍用户手册也没看懂该怎么用ListBox。我想做个下拉菜单,然后可以选择具体某一个功能。
现在只画出了一个listbox,但是里面的东西没法选。不知有没有前辈用过ListBox,能给我个Example。

另外,Grlib里面提供的mkstringtable,有人用过这个吗?可不可以post一下经验。

非常感谢。

我用的软件是CCS 6.0, 板子是Ti EK-TM4C1294XL LaunchPad。LCD是KenTec Display 3.5 TFT touch screen boosterpack.

网友:
建立listbox的时候,要传入一个回调函数。这个函数你要自己写,然后把入口填到到初始化的最后一个参数里,当事件触发以后,软件库执行回调。在回调函数里通过ListBoxSelectionGet方法得到目前选择的编号,然后分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