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

楼主:
这是我的电路图,在接上电机的第三个的电压表的显示小于1,当不接是他显示为11V,这是为什么,在实物电路中接上电机的第三电压表地方的电压为0V,不接上时电压的示数为10V作业,这是为什么呢,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A:
此现像太正常了。运放没有能力输出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现像太正常了。运放没有能力输出那么大的电流。
那我在后面加一个三极管 这样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在后面加一个三极管 这样可以不

也许可以,也许不行。
因为不知道你的电机参数,也不知道你的三极管参数,还不知道你的电源参数。

网友C:
运放直接驱动电机?太牛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可以,也许不行。
因为不知道你的电机参数,也不知道你的三极管参数,还不知道你的电源参数。
恩恩 ,我知道怎么办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放直接驱动电机?太牛了吧?
那怎么可以驱动,用三极管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运放直接驱动电机?太牛了吧?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用三极管驱动

网友:
拿运放驱动电机?!简直是蚂蚁拉大树么。能不能用晶体管驱动也得看你的电机功率,满足条件的才可以。不过,楼主的电路意图是什么?控制电机的启停还是转速?不论是哪个,用运放都不对,哪怕是大功率运放或加外驱动。而且,即使不考虑运放和电机的功率匹配,楼主电路也没有丝毫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用三极管驱动
你的是什么电机?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使用ULN2003驱动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