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not open source file "DSP28x_Project.h"

楼主:
求助!我包含的文件的路径里有那个头文件啊!但是运行就出现这个错误!!!

网友A:
检查一下工程的include设置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么  我添加IQmathLib.h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工程的include设置

请问怎么检查?

网友:
所有类似的问题都是由于你们的配置文件不对.有时候有些系统不认中文字符,不认空格等等,所以大家做类似的开发一定要坚持用英文习惯,最好是用英文原版WINDOWS7,绝对不要用中文作为目录名.否则会让你好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