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NUCLEO-IDB04A1】安卓手机端软件无法安卓

楼主:
使用坛友分享的例程,程序终于可以跑了先用这个例程

不编译还好,一编译46个警告,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配置好后用STLink烧入,咦,不好烧,啥情况

这里配置不对,修改设置如下:

顺利烧写成功
,准备安装App了,在官网没找到。不过坛友提供了两个安卓的。不过手机没安卓成功,提示:“解析软件包时出现问题”,这无法安装怎么用。

请问谁还能再分享个APP给我,谢谢!

网友A:
看看这个行不行,看到你的下载和仿真配置还没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行不行,看到你的下载和仿真配置还没正确
手机安装还是提示解析程序包时出现问题。
一连试了几个手机怎么都这问题,受不了

网友B:
连试了几个手机怎么都这问题,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试了几个手机怎么都这问题,受不了

你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机安装还是提示解析程序包时出现问题。
一连试了几个手机怎么都这问题,受不了
估计是卸载不彻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卸载不彻底吧
不是,我昨天都把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了,还是不行
文件路径也改了,就直接放在手机或内存卡根目录下,名字也都改成123,这种最简单的。还是不行

我用的华为,现在Android是4.2.1版本的

我用手机自带的安全助手看这安装包,显示是破损的,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昨天都把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了,还是不行
文件路径也改了,就直接放在手机或内存卡根目录下,名字也都改成123,这种最简单的。还是不行

我用的华为,现在Android是4.2.1版本的

我用手机自带的安全助手看这安装包,显示是破损的,郁闷
换手机试试

网友C:
目前是换不起来了,周围的用的安卓版本还没我高,过段时间再买个手机试试

请问你用的安卓版本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是换不起来了,周围的用的安卓版本还没我高,过段时间再买个手机试试

请问你用的安卓版本多少?
4.3版本

网友C:
好吧,看来版本不够的可能性很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看来版本不够的可能性很大呀
赶快配个新手机吧

网友C:
刚买的新手机,中兴的,安卓4.4,可惜试了下,也是说解析安装包错误,悲剧呀,花了两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买的新手机,中兴的,安卓4.4,可惜试了下,也是说解析安装包错误,悲剧呀,花了两千多
我的手机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手机也不行。

恩,真遗憾,特意去买的 手机,就是为了试下这个蓝牙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真遗憾,特意去买的 手机,就是为了试下这个蓝牙板的
现在的蓝牙真的觉得还不够好用,可能要等下一版才会好一些。BLE和以前的区别也很大。
这个板子可以先收藏了,以后主要改进应该在软件上,硬件上不会有太大改动了。

网友E:
小米2以后的MIphone,华为1200块以上的型号,三星note4以后的型号,苹果4以后的iphone/ipad/mac都已经支持低功耗蓝牙了啊。确保您的手机已经能支持低功耗蓝牙,然后就可以去装app了
安卓应用:BLUENRG
苹果应用:BLUENRG

要不您再申请一套,板对板对传也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米2以后的MIphone,华为1200块以上的型号,三星note4以后的型号,苹果4以后的iphone/ipad/mac都已经支持低功耗蓝牙了啊。确保您的手机已经能支持低功耗蓝牙,然后就可以去装app了
安卓应用:BLUENRG
苹果应用:BLUENRG

要不您再申请一套,板对板对传也行啊
我买的中兴的小牛3,1500块以上的,但app还是无法安装。

请问怎么申请?没看到有活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