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CHIP Open1081】基本代码注释——WifiLink

楼主:
    整个软件库内部是采用非阻塞的方式,所以大量的状态返回都是通过回调函数的方式,而不是等待函数返回值的方式。程序的编写可以分为2部分,1是在main函数中的初始化和配置。2是各种回调函数的填充实现。    Demo1_WiFi_Link,演示了AP的建立和对已有网络的加入;
    Demo2_TCP_UDP_ECHO,主要涉及了TCP和UDP两种方式,包括客户端和服务器端的数据收发和监听。
    这两个Demo涵盖了通讯的建立和数据的收发,也基本上使用到了软件库的绝大部分API。通过这两个demo也可以熟悉软件库基础API的使用方法。现对这两个demo简单注释,仅凭自己的理解,可能有错误。

网友:
   对于庆科提供的工程文件,必须要简单设置两个地方。

红色部分应该选择与目标平台一致,即"Open1081"

编译完成以后,自动调用输出fromelf工具,输出bin文件。需要按实际路径修改。

网友: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stm32f2xx.h"
#include "platform.h"<font color="#ff0000">//板极支持,主要包括针对Open1081的串口和按键的支持。</font>
#include "mxchipWNET.h"<font color="#ff0000">//定义了软件库的基本数据类型和接口</font>

#define LowPowerMode<font color="#ff0000">//宏标志</font>
#define AP_NAME           "ChinaNet"<font color="#ff0000">//目标网络的SSID</font>
#define AP_PASSWORD       "zhongguoyibudong"<font color="#ff0000">//目标网络密码</font>

u8 wifiModeSwitch = 0;<font color="#ff0000">//作为AP模式和station模式的标志</font>
u8 softAPStarted = 0;<font color="#ff0000">//软AP启用标志</font>
u8 startScan = 0;<font color="#ff0000">//开始搜索附近网络标志</font>
network_InitTypeDef_st wNetConfig;<font color="#ff0000">//network_InitTypeDef_st型,用于保存配置参数信息。</font>

/* ========================================
        User provide callback function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