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BLUENRG心得】+ 旋转方块

楼主:
今天耍了个很好玩的功能,按键控制app中方框的转动,我把代码修改到了每按一次用户键,方块就会X,Y,Z一起转动,很好玩的功能
修改的代码如下

方块转动的图片:

网友A:
能显示3D?这么强大。。。。。。。。。

网友B:
通讯用的是蓝牙还是WIFI?

网友C:
WoW,凌晨2点还在调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WoW,凌晨2点还在调试啊
经常耍到3点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讯用的是蓝牙还是WIFI?
蓝牙通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显示3D?这么强大。。。。。。。。。
好好玩的功能

网友:
注意休息啊。

网友D:
单独调试各轴发现,Z轴貌似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独调试各轴发现,Z轴貌似不起作用

我没有用Z轴的,因为读HMC5883磁场计失败,你可以用MPU9150看看,我那是用MPU6050的,磁场计独立开的

会错了,会有变化的

网友E:
深深的佩服啊,够刻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深深的佩服啊,够刻苦
穷孩子,不刻苦不行呀

网友F:
楼主有没有遇到连接上几小时后会断开的情况,然后无法发现蓝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没有遇到连接上几小时后会断开的情况,然后无法发现蓝牙了

这个没有验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