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放大和滤波的顺序

楼主:
是否信号都需要先滤波再放大呢?如果我的信号噪声放大后不至于使运放失真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先放大再滤波,这样还能把前级运放产生的噪声一块虑掉?还有如果我使用带增益的有源滤波的话效果和前两种方法又有何区别呢?

网友:
如果噪声或者待滤除的信号幅度没有大到影响放大器工作,那么滤波和放大的顺序不是很重要。
如果噪声或者待滤除的信号幅度大到影响放大器工作(大到使放大器进入非线性状态),那就一定要先滤波,然后放大。

网友:
如果放大器存在非线性,信号和噪声混在一起会产生互相调制。

信号处理一般会掺和着放大,所谓的“有源滤波”就是在反馈回路中加入电抗元件(或等效电抗元件)而成,反馈回路的相移实现滤波功能,同时,也(或者)给电路附加一个不稳定因素。

但这也并不是说不可用,只要设计得当,也是个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