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有角度传感器吗

楼主:
直接输出角度模拟量的,或者SPI接口的,不是加速度的传感器芯片

网友:
找找看,好象有吧!

网友A:
我上段时间接触了款AS5055A

12bi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段时间接触了款AS5055A

12bit的
1好的,非常感谢,这个稍微有点贵,请问您用过测倾角的直接模拟量输出的吗?这个的是不是会便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好的,非常感谢,这个稍微有点贵,请问您用过测倾角的直接模拟量输出的吗?这个的是不是会便宜点
国外的好象都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外的好象都不便宜!
1我正在考虑用N1000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