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正负向输入端信号不一致

楼主:
使用LM6144BIM高速运放,组成正向放大器电路,结果正相端输入和负向端信号不同。如图所示。 图1 运放电路图 图2 电路仿真波形【上面一个波形是正负向端信号波形(相同),下面一个波形是运放输出波形】 图3 正相端输入信号波形 图4 负向端输入信号波形 图5 运放输出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不太会贴图,希望有知道的帮忙解释一下,为什么正负相端信号不同?
希望没有把你的图片放错,你上传图片之后,点击插入相应的位置即可。

网友A:
不好意思,不太会贴图,希望有知道的帮忙解释一下,为什么正负相端信号不同?

网友:
再次测试之后发现,当示波器探头接触到负向输入端时,负向输入端信号发生变化,此时使用另一个探头接触运放输出,则运放输出也引入杂波,当将接触负向输入端的示波器探头拿掉,运放输出变好。

网友:
显然你将示波器探头接到运放反相输入端上时,由探头引入了干扰,或者探头改变了电路的分布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