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数据读取

楼主:
请问DSPC2000的SPI寄存器是16位的,怎么读取24位的数据?

网友:
一般来说是读2次,也就是读32位数据,根据选择的对齐方式,去掉高8位或者低8位

网友:
读24位,可以设置为8位读写,三个8位加起来是24位。

但要注意一点:CS(即SPISS)信号问题。

即,设置SPI工作方式时,不能让它自动控制CS信号,而用软件控制。--- 即,每三次发送(接收)控制一次CS的变化。

网友:
怎么样把16位的寄存器设置成8位读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