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 原理图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楼主:
在Protel DXP打开99se原理图时——> 十字相交导线在不需要节点的地方它自动添加上了节点,且有些地方器件脚直接紧挨相连(没在原理图中用导线连下)检查时是断开的,为避免上述情况发生,可否在DXP某处对软件设置解决?知道的可在此发表解决之道,Thanks~

虚接

虚接

结点

结点

网友A:
是打开原理图自动加的节点,还是画原理图的时候呢

请举例说明

网友:
初始99se画的原理图,其上十字交叉导线没有结点,但DXP打开后会显示此处有节点,我用DXP该动原理图其他地方(如一个电阻阻值)再保存。DXP保存后的原理图在99se上打开看该十字交叉处加上了结点。还有上述虚接的情况。有何方法可否在DXP软件上解决呢...?xiexie
引用 网友A:
是打开原理图自动加的节点,还是画原理图的时候呢

请举例说明

网友A:
DXP打开99文件,要先导入再打开,,,
另,用99画的原理图,完成后,在tools中,要erc检查的,如果检查无误,用dxp打开后,再检测是否有问题,一般没有问题的。人家是一个家族系列,,,,,

原理图相交线节点有两种,一直是自动生成的一种是手工加上的,无论那种节点,保存后都不会在dxp中丢失。。
另,图的问题,最好截图举图例说明,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B:
有个设置,可以取消交叉线自动安放交叉点

网友:
楼主补在首帖的图,
第一种情况是元件库的问题,是否虚节要dxp编译一下是否 告警,如果告警更换这个库,比较容易发现
第二种情况,把AUTO JUNCTION 这项不要选中,
另外dxp最好是sp2

还有dxp2004版本比较老了
建议升级到ad9以上

网友:
能否在此告诉具体的设置步骤?谢谢
引用 网友B:
有个设置,可以取消交叉线自动安放交叉点

网友C:
我在DXP中还没找到你上述截图,能告诉点击按钮顺序吗?谢~

网友:
99se画的原理图ERC检查OK,DXP打开后检查Q1-3浮空,网络报表显示十字交叉导线引脚连接。可否在DXP中设置使其与99se兼容......,xiela 截图最上面就有
引用 网友A:
DXP打开99文件,要先导入再打开,,,
另,用99画的原理图,完成后,在tools中,要erc检查的,如果检查无误,用dxp打开后,再检测是否有问题,一般没有问题的。人家是一个家族系列,,,,,

原理图相交线节点有两种,一直是自动生成的一种是手工加上的,无论那种节点,保存后都不会在dxp中丢失。。
另,图的问题,最好截图举图例说明,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C:
DXP的Project下compile...编译显示Q1-3浮空,该处是两器件引脚直接相连没有经过导线,在DXP中我用到西安将它们相连检查就没有 断开的问题了。
你所说的“第二种情况...",AUTO JUNCTION  在哪里?能否给出在DXP中具体点击步骤~

升级AD9是否需要重装软件,还是用upgrade安装包升级。。。有这方面资源可以推荐给我呀~

谢谢您一直以来的解答与指导,Thanks!

引用 网友A:
楼主补在首帖的图,
第一种情况是元件库的问题,是否虚节要dxp编译一下是否 告警,如果告警更换这个库,比较容易发现
第二种情况,把AUTO JUNCTION 这项不要选中,
另外dxp最好是sp2

还有dxp2004版本比较老了
建议升级到ad9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DXP中还没找到你上述截图,能告诉点击按钮顺序吗?谢~

tools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DXP的Project下compile...编译显示Q1-3浮空,该处是两器件引脚直接相连没有经过导线,在DXP中我用到西安将它们相连检查就没有 断开的问题了。
你所说的“第二种情况...",AUTO JUNCTION  在哪里?能否给出在DXP中具体点击步骤~

升级AD9是否需要重装软件,还是用upgrade安装包升级。。。有这方面资源可以推荐给我呀~

谢谢您一直以来的解答与指导,Thanks!

最新版AltiumDesignerSummer9下载+破解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8cdc9e0100imb7.html

Altlium_designer_13下载地址及安装破解教程

http://dl.vmall.com/c0fhpktwab

Altium Designer 14破解版下载
http://www.pcbdown.com/html/protel/20140304/6413.html

网友:
按所说的做,界面有点不一样,但操作后那个节点不能通过此设置解决,如下截图

网友:
升级软件版本再试
本来问题就是转化造成的,升级高版本试试

网友:
你用的dxp,我用的altium。dxp是它的前身,应该在tool--pre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