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BLUENRG心得】——4~20mA恒流源测试

楼主:
今天把之前的PWM程序完善了一下 PWM初始设置为500HZ 50%占空比 通过USER_BUTTON控制占空比0.001步进增加 从而控制输出电流 下面上一些测试图

恒流源电路使用最近在调的一块PCB 为保证稳定性 恒流源供电电源与MCU部分电源隔离 PWM通过光耦隔离

4mA 1uA的误差 1个字的波动

满度20mA 还是1uA的误差 1个字的波动

网友:
这个效果不错。

网友:
千分之一步进调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不错啊。。。。。。。。。。
后来老化了一个小时 看了一下 飘了3uA

网友B:
很不错哟, 楼主继续diy个数控全功能电源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哟, 楼主继续diy个数控全功能电源吧,呵呵
这个是用于工业场合的三线制或者四线制电流变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用于工业场合的三线制或者四线制电流变松
其实我第一反应是电流环,呵呵

网友:
樓主只是晒了下结果,如果描述下达到这种结果的思维过程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