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中电源走线/电源平面 如何走,怎么处理才好?

楼主:
PCB设计中电源走线/电源平面 如何走,怎么处理才好?针对不同的板层是否有不一样的设计?

网友A:
不能一概而论吧,,看什么板子了,多层板才有电源平面,一般中间层
高速板,射频板是有技巧的
电源平面应该靠近地平面,与地平面有紧密耦合。

网友:
呃,好深奥的一个问题。
注意地线不要饶了几个弯后,接到了备用器件(就是不一定会焊接上去的元器件位置),这样它会成为一个不错的辐射源。电源VCC在紧凑的地方要预先计算器件功耗,铜箔设计最好不要超过70%的电流承受量。
多层板中,最外两平面覆铜接地(基本都这么做的啦),里面的一层电源VCC一层电源地这么隔着整呗。

网友:
谢谢啦~
引用 网友B:
呃,好深奥的一个问题。
注意地线不要饶了几个弯后,接到了备用器件(就是不一定会焊接上去的元器件位置),这样它会成为一个不错的辐射源。电源VCC在紧凑的地方要预先计算器件功耗,铜箔设计最好不要超过70%的电流承受量。
多层板中,最外两平面覆铜接地(基本都这么做的啦),里面的一层电源VCC一层电源地这么隔着整呗。

网友:
嗯谢谢!我这边一般都做4/6层板 而且高速信号走线也比较多
引用 网友A:
不能一概而论吧,,看什么板子了,多层板才有电源平面,一般中间层
高速板,射频板是有技巧的
电源平面应该靠近地平面,与地平面有紧密耦合。

网友C:
是有点复杂了。。。。AAAAAAAA

网友:
同感,电源平面确实一个貌似理论的问题,,不说还清楚,一说就复杂,,
引用 网友C:
是有点复杂了。。。。AAAAAAAA

网友:
合理就行吧,没什么东西是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