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在网上看了几个MFRC522的封装出了一些疑惑,还请各位前辈指点

楼主:
在网上发现有好几个版本的PCB封装,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还请明白的师傅给解说下,

这两个哪个是可以用的呢,如果第二个是可以用的,中间部分为什么要这样画,

网友:
下面这个中间的焊盘是扇热用的,用上面一个封装就行

网友:
中间的敷铜是散热用的

网友:
第一个是QFP第二个QFN

网友:
画PCB时,做封装库,要看器件的手册,手册上有说明,会给你详细尺寸。这样,哪个封装能用哪个不能用就知道了。

在网上下载的库也是可以用的,只是网上下载的东西,随意性太大,制作者会根据具体情况而制封装,这样,它的能用性就不强。

所以,做PCB库时,要看手册后,参考标准库,或者修改一下,或者直接使用。

网友:
画PCB时,做封装库,要看器件的手册,手册上有说明,会给你详细尺寸。这样,哪个封装能用哪个不能用就知道了。

在网上下载的库也是可以用的,只是网上下载的东西,随意性太大,制作者会根据具体情况而制封装,这样,它的能用性就不强。是这样的啊

网友A:
上面两个封装,RC522都可以使用,唯一区别是上面的那个散热功能没有下面那个封装散热性能好,对于RC522来说,功率也不算是忒别大,用那个取决与layout工程师了。另外我司有RC522 替代芯片 MS522, PIN对pin兼容,且不需要修改硬件以及软件,详情咨询:陈生 18826580495  QQ:60909107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两个封装,RC522都可以使用,唯一区别是上面的那个散热功能没有下面那个封装散热性能好,对于RC522来说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