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电路相同芯片不同有什么区别

楼主:
请教一下TLC2254CN和TLV2764IN的区别?电路用这两种芯片输出有什么区别 ?哪种芯片更好一点?

电荷放大器

电荷放大器

网友:
不管用什么东西,都讲个物尽其用。

两个芯片电压范围不一样,带宽也有差别

楼主看一下它的手册,再看看自己的应用,看看哪个更合适。

网友:
差不太多

网友:
恩恩,求具体的,前面的电荷转换成电压的芯片用哪个号(输入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