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凌开发板OK335xS-Ⅱ使用笔记

楼主:
        暑假在论坛的 芯币竞价活动中花了10000+芯币获得这款飞凌开发板OK335xS-Ⅱ开发板,之前比较忙,一直没有时间去用用这款开发板,今天晚上有空就玩了玩这款开发板。
        除了开发板附带的一些接线,还需要一根USB转串口线,如下:

         另外,还需要一款调试软件:超级终端。没有话可以去网上下载。          开发板出厂就已经烧好linux系统,我们可以直接使用。         连接好电源线,再将串口线连接至电脑usb口如下:

网友:
接下来打开超级终端,打开开发板电源,可以看到超级终端打印出如下信息:

输入root,回车,登录到系统。
接下来进行一些简单的功能测试。
首先进行按键测试。该开发板有3个用户按键。
在超级终端中输入linux命令:keytest
然后按下某个按键,超级终端中会打印出:

如图可知,可以看到开发板可以检测到按键的按下与松开。
按下CTRL+C,推出按键检测模式
再进行led测试。
输入linux命令:
控制LED1亮:echo 1 >  /sys/class/leds/usr0/brightness
控制LED1灭:echo 0 >  /sys/class/leds/usr0/brightness
控制LED2亮:echo 1 >  /sys/class/leds/usr1/brightness
控制LED2灭:echo 0 >  /sys/class/leds/usr1/brightness
最后进行蜂鸣器测试
输入linux命令:buzzertest
可以听到蜂鸣器在播放音乐。
以上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测试,都正常运行,说明板子没有问题。其实官方给的使用说明中各项功能测试比较齐全,可以按照那个使用说明全部测试一下各项功能。

网友:
等待楼主分享最新使用心得

网友:
欢迎和大家一起分享OK335xS-2。

网友:
这么多芯币。。期待更多分享

网友:
不错耶,我好像也是竞价得到的
不过还没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