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程序错误

楼主:
想让gpio数字口以1s为定时周期输出并阶跃变化,但结果不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麻烦知道的帮我看一下?

网友:
忘了传代码了,

新建 Microsoft Office Word 文档.docx

网友A:
你的中断程序搞复杂了,只用一句命令就搞定,用GPIO的toggle寄存器,翻转IO状态就可以了,不用去操作counter,也不用去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中断程序搞复杂了,只用一句命令就搞定,用GPIO的toggle寄存器,翻转IO状态就可以了,不用去操作counter,也不用去判断,
恩,您说的对的呢,麻烦你帮我看一下程序哪里错了,定时器输出的跟实际的定时不一样。郁闷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A:
你改用toggle就应该对了,。你上面那个程序估计是CpuTimer0.InterruptCount=0;的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改用toggle就应该对了,。你上面那个程序估计是CpuTimer0.InterruptCount=0;的错误
我上午就改了,但是还是不对,帮忙看看吧,哎,郁闷了一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改用toggle就应该对了,。你上面那个程序估计是CpuTimer0.InterruptCount=0;的错误
帮我看一下吧,中断能进去,我看watch window 了,但是实际的输出波形不是我定时的1s,而是500us左右,我把代码给你,你没事的时候帮我看看吧,先谢啦

网友:
CpuTimer0.InterruptCount++;
   GpioDataRegs.GPATOGGLE.bit.GPIO0=1;
PieCtrlRegs.PIEACK.all = PIEACK_GROUP1;

定时中断里面留上面几句就可以了。其他不需要。另外检查下你的系统时钟是100MHz还是150MHz,你把timer1 和timer2关掉不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中断程序搞复杂了,只用一句命令就搞定,用GPIO的toggle寄存器,翻转IO状态就可以了,不用去操作counter,也不用去判断,
您好,您调过f28335的spwm吗?有一些问题想请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