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e1081 摄像头模块

楼主:
先贴一张效果图,还是比较理想的^_^^_^!

一:首先总结下用到的技术:
(1)DCMI接口:stm32f1没有,这是stm32f2增加的,专门用来接受做摄像头传过来的大量                                 数据
(2)DMA控制器:这个很显然必须用到,因摄像头图像有大量的数据要传送和接受。
(3)SCCB协议:(类似于IIC)协议是用来读写摄像头(OV2640)里面控制器的寄存器

二:数据的采集的过程:主要是摄像头模块数据接口(D2-D9)连接到单片机外设DCMI接口并由DMA直接送到USART发送的寄存器USART2->DR,这里有点绕口,多看一遍。

摄像头模块还是第一次接触到,首先2*9个引脚是什么我们要知道:

SIO_CLK:SCCB时钟线
SIO_DAT:SCCB数据线
VSYNC:帧信号
HREF:行信号
PCLK:像素信号
XCLK:外部为摄像头模块提供的12MHZ时钟接口
Y[2-9]:数据信号

下载例程后
打卡官方提供的camer test连接好串口好后就可以看到图像了。。。

网友:
楼主的图看不到,通过编辑窗口,图片那里上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