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降低功耗

楼主:
一听说这个活动要延期,我就知道这个进度要慢下来了。人嘛,总是有那么点拖延症。

MSP430FR5969的几种模式如下:

就是这张图了,之前只想着如何实现,没考虑过低功耗模式。
我的需求是平时MSP430FR5969都处于睡眠状态,但中断能唤醒低功耗模式到正常活动模式。数据发送周期之前是1S一次,但是功耗控制不够理想,为了可以在户外情况下更多时间工作,这里把温湿度采样时间放宽到10S一次。

而且既然考虑了低功耗,而且板子也已经通信调试成功,就不需要液晶屏跟串口了。至此,主要的外围电路只剩下蓝牙这一块。
此外, 因为实际使用中发现传感器数据的读取必须使用捕获的方式操作,所以还需要用到SMCLK跟ACLK。

那么,看来选择LPM0是比较符合我要求的了。进入LPM0函数,并使能中断: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在中断中中唤醒到活动模式: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针对户外场景的需求,这里使用了一块太阳能电池。规格是3.3V 200mA。我只需50mA左右即可, 像最近的天气, 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有好几个小时呢,白天足够我使用的了。

实测电池电压如下:

这个电压算挺好的了。不过,缺点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哎,别说电流了,电压都不能够保证呢。

演示图因为总是提示驱动找不到,无法调试,见不到具体的功耗值。明天再试试。

网友A:
太阳能电池直接供电效果不是太好,电压受天气影响波动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电池直接供电效果不是太好,电压受天气影响波动很大。

是啊,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案更好些。但是之前测了,用超级电容也支撑不了多久的。明天再测下,把数据放上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我也不知道还有什么方案更好些。但是之前测了,用超级电容也支撑不了多久的。明天再测下,把数据放上来。

用太阳能电池先给一个锂电池充电,然后通过LDO给系统供电,LDO有低静态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太阳能电池先给一个锂电池充电,然后通过LDO给系统供电,LDO有低静态电流的。
原来如此,我该早点把这个帖子的问题提出来的。存草稿存了1个多星期。。。
来不及了,活动结束喽。不过我还是会尝试下,谢谢啦。锂电池这块有问题再跟您请教。

网友:
看来对太阳能充电有兴趣的筒子蛮多哟
这几天了解了一下TI的微能量搜集的一些IC
有solar的能量存储解决方案呢,据说还能采集电磁波的能量
想申请几片玩玩

So TM w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