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与 ARM 处理器
关于xintf的片选时序

楼主(2014-12-11):
关于xintf的片选时序
在写一个程序 设置了一个定时器每100微秒执行中断 中断中执行对zone6的写操作,就是没100微秒对zone6写一次数据, 但是我用示波器测量we 和CS6脚他们低电平到来的周期却是30毫秒左右,这是为什么》》》

网友A(2018-06-30):
定时时间有问题吧?可以在定时器中翻转一个GPIO脚的电平,用示波器测试一下。还有是XINTF信号是XMHZ的,示波器的带宽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