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电源适配器给芯片供电

楼主:
电源适配器给TLC2254CN供电,适配器为5V,1000mA。芯片要求电压为正负5V,中间什么滤波稳压啊都要解决,怎么办啊,求指教,给个电路图最好,谢谢大家

网友:
用一片ICL7660就可以得到负电压啊,正负电压滤个波就送到运放。也可以先对5V升压,然后用一片运放对升压后的电压对半分开得到对称的正负电压,再用稳压芯片就可以了。给你一个图做参考:

网友:
楼主最好先用示波器看看这个适配器输出的噪声(纹波)是否很小,再看看共模噪声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