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 DC24V转DC12V的BUCK电路求助

楼主:
目前有个电源需求:
输入 - DC20V~DC28V;
输出 - DC12V/1%,输出电流0.3A~6A;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的方案?出于成本考虑想用UC3842来做,有人做过吗?能不能给个参考电路?

网友:
UC3842可以用在这种情况。除UC3842外,通常还需要一支小功率BJT和一支功率稍大的P沟MOS管。需要注意电源电压已经超过MOS管门极电压允许最大值(通常为20V),所以MOS管门极必须有电压限制措施。

网友:
估计就是24V的电池转12V电路吧
用UC3842做没有问题,这颗芯片主要靠3脚检测出钜齿波电压来控制的
不过成本考虑,不清楚3842是否是最低的。
其中这种电路芯片很多,用TI 的webench工具可以对比其他方案的成本,,,

网友A:
一个DC8V-21V到DC5V的请参考,384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DC8V-21V到DC5V的请参考,3842的

商量商量:
此电路中的电感L1是否可以放到续流二极管正端?
这样输入与输出之间有一条公共线,即输入正端同时也是输出正端。
如果是图中接法,输出两端对输入两端电位是不断变化的,续流二极管导通时输出负端近似为输入正端,续流二极管关断时(MOS导通)输出负端近似输入负端。一个周期内,输出对输入电位跳动约为输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