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方波生成三角波问题

楼主:
做的是波形发生器,先生成正弦,再生成方波、三角波,要求频率0~20khz可调,峰峰值0~5v可调

我是第一次做,没什么经验,前面磕磕绊绊正弦方波算是弄的差不多,但三角波出不来。

如图,第一张是正弦波的生成和放大,第二张是方波的生成和放大,第三张是三角波(下面的是积分器,上面的是放大)

但是输出什么都没有,低频的时候还是有的,但幅度很小,然后频率调高一点就什么都没了,求助大神这样该怎么改呢?前面有什么不太好要改的也告诉我吧。

刚接触不久,都是摸索着来,该学习的还有很多,真心向大家求教,先谢过各位了。

生成正弦波,放大

生成正弦波,放大

方波

方波

失败的三角波

失败的三角波

网友A:
第1,有现成的DDS芯片,SPI接口,输出可选择正弦波和三角波,第2,用软件SPWM生成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1,有现成的DDS芯片,SPI接口,输出可选择正弦波和三角波,第2,用软件SPWM生成波形,
额。。您说的很对,就是这些我还不会orz。。所以才用模拟的

网友:
楼主实现最高20K是较容易实现的,但从0开始连续可调并不那么容易。

三种波形有一定联系,特别是方波和三角波的实现可以用一个电路。

楼主可以看看实现这些波形的基本方法,再找点电路研究一下。

网友:
用简单电路。

网友B:
楼主第三图,R9左端去了哪里?
估计楼主图中运放U4的失调积分了。

网友C:
R9是接方波输入。失调积分要怎么办呢?求前辈详解
引用 网友B:
楼主第三图,R9左端去了哪里?
估计楼主图中运放U4的失调积分了。

网友:
是说本来应该生成正弦波,因为压摆率低近似三角波么?我试了试仿真削顶失真呢。

网友:
这是仿真波形图。不过应该纠正,上帖波形范围是数KHz ~20Khz,要更低的频率。必须选用SR更小的运放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9是接方波输入。失调积分要怎么办呢?求前辈详解

注意4楼dontium所说“方波和三角波的实现可以用一个电路”。
也就是说,方波积分产生三角波,三角波达到一定幅度则使方波发生电路翻转。
这样,就不存在运放失调电压被积分的问题。

如果方波独立产生,令此已存在的方波积分得到三角波,那就只能使用失调电压尽量小的运放,同时加入直流反馈(在积分电容两端并联一支大电阻),但这样得到的三角波波形必定有一些弯曲,不够理想。这是由于并联电阻后是近似积分所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4楼dontium所说“方波和三角波的实现可以用一个电路”。
也就是说,方波积分产生三角波,三角波达到一定幅度则使方波发生电路翻转。
这样,就不存在运放失调电压被积分的问题。

如果方波独立产生,令此已存在的方波积分得到三角波,那就只能使用失调电压尽量小的运放,同时加入直流反馈(在积分电容两端并联一支大电阻),但这样得到的三角波波形必定有一些弯曲,不够理想。这是由于并联电阻后是近似积分所导致。
先感谢您的帮助!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懂,您的意思是方波和三角波单用一个电路实现,像我这张图里这样么?仿真后三角波频率上不去啊,而且超过10k就不稳定,能不能再麻烦您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感谢您的帮助!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懂,您的意思是方波和三角波单用一个电路实现,像我这张图里这样么?仿真后三角波频率上不去啊,而且超过10k就不稳定,能不能再麻烦您看一下。

此电路是方波和三角波发生电路。
三角波频率上不去,是因为741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不够,考虑改用高速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