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输出是方波

楼主:
由于左下角太高了零点,当没有输入时,图一中1,2输出都是抬高零点的直线,图二中1是直线,但是2为什么是方波呢?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
哪位高手知道啊 。求指导

网友:
这位老弟,可能表达有困难。

输出是方波,输入是什么?光电管?
电源电压多少?你的电路输出方波,波形的幅度多大?
器件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