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CHIP+(1)STM32Cube快速启动开发之点亮LED

楼主:
MXCHIP+1STM32Cube快速启动开发之点亮LED

文档编号
RD-0100-A0
关键字
MX1081, STM32F20x, STM32Cube, STM32 HAL Driver
摘要
本文档记录了使用STM32Cube的图形化配置工具STM32CubeMX来建立MX1081MCU——STM32F20x,LQFP176的初始化代码,并使用固件库——STM32Cube F2来实现LED亮灭。

Mars4zhu

目  录

1 创建STM32CubeMX工程        1
1.1. 选择MCU        1
1.2. 设置引脚功能        1
1.3. 设置MCU运行时钟        2
1.4. 设置MCU外设初始化模式        2
1.5. 设置工程参数和代码生成        3
1.6. 生成代码和工程项目文件        3
2 增加用户代码,点亮LED        3
3 运行效果        4
4 总结        5

插图索引

11   STM32CubeMX配置MX1081-MCU的引脚        1
12   STM32CubeMX配置MX1081-MCU的时钟        2
13   STM32CubeMX配置MX1081-MCU的外设初始化        2
14   STM32CubeMX配置MX1081-MCU的功能参数        3
31   MX1081-MCULED亮灭效果图        4

表格索引

错误!未找到目录项。

1 创建STM32CubeMX工程STM32CubeMXSTM公司推出的最新的MCU引脚与功能初始化配置工具,可对STM32系列的F0F2F3F4以及L0L1系列MCU进行可视化配置。并生成对应的初始化代码和工程。
1.1. 选择MCU根据MX1081Datasheet,我们得知MX1081内部MCU内核是STM32F20x LQFP176封装,1M Flash,但不知为205还是207哪一种,而且F2xx系列MCU都向下兼容,因此选择了F217 LQFP176的,1M-FlashMCU
1.2. 设置引脚功能MX1081Datasheet得知Core1081(核心板)的LEDPI9,因此我们在STM32CubeMXPinOut中设置PI9GPIO_Output,同时应该选择Sys中的SWD接口,此时STM32CubeMx自动将PA13PA14设置为SWDIOSWCLK功能。

11  STM32CubeMX配置MX1081-MCU的引脚
1.3. 设置MCU运行时钟STM32CubeMXClock Configuration,这里选择了MCUHSI内部高速时钟,并采用PLL对其倍频到最大频率,如下图:

12  STM32CubeMX配置MX1081-MCU的时钟
1.4. 设置MCU外设初始化模式STM32CubeMXConfiguration,设置MX1081GPIO初始化参数,如下图:

13  STM32CubeMX配置MX1081-MCU的外设初始化
1.5. 设置工程参数和代码生成STM32CubeMX菜单栏的Project-->Project Settings里面,配置工程生成的目录、工具链、代码生成的库引用/复制、用户代码的保留等功能。如下图:

14  STM32CubeMX配置MX1081-MCU的功能参数
1.6. 生成代码和工程项目文件最后点击菜单栏的Project-->Generate Code,则STM32CubeMX自动生成了对应的目录,并添加相应的库文件或引用到工程中。
2 增加用户代码,点亮LEDSTMCubeMX生成的代码里,main函数分别调用几个初始化函数(也是自动生成)后,MCU的引脚、外设就进入了我们设置的状态。因此直接在后面添加简单的用户代码即可,如下:

/* USER CODE BEGIN 3 */
  /* Infinite loop */

  int i = 0;
  int j = 0;
  GPIO_PinState LED_State = GPIO_PIN_RESET;

  while (j < 10)
  {
  if( i++ >= 1000000) {
  j++;
  i = 0;
  HAL_GPIO_TogglePin(GPIOI, GPIO_PIN_9);
  }
  }
  while(1) {
  if ((HAL_GetTick() / 500) %2 ) {
  LED_State = GPIO_PIN_SET;
  }
  else {
  LED_State = GPIO_PIN_RESET;
  }
  HAL_GPIO_WritePin(GPIOI, GPIO_PIN_9, LED_State);
  }

  /* USER CODE END 3 */

以上代码先使用循环延时来闪灭LED,然后使用HAL提供的Timer来闪灭LED。可见此时编程非常简单容易。
3 运行效果使用Jlink下载后,可见LED按照代码的预期闪灭。

31  MX1081-MCULED亮灭效果图

4 总结STM32Cube提供了固件库,用户可直接调用固件库函数来开发,并且可以很好的实现STM32-MCU全系列的代码一致性。同时STM32CubeMX工具提供的可视化引脚、外设、时钟等配置功能,可以帮助快速完成工程的建立、初始化。大大降低了开发者的工作量。

版本历史(Revision History

版本号
发布时间
内容
A0
初次发布。

网友:
针对这个板的文档比较少啊,有这篇资料对学习MXCHIP帮助会很大。

谢谢楼主

网友:
吼吼,这不是stm32的图形配置工具嘛
懒人福音啊

网友:
认真拜读了一下
很不错啊,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