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金刚狼今天在CCS5.5下更新固件后,起不来了。

楼主:
今天拿EXP430FR5969的板子在CCS5.5下用了一回,提示要更新固件,习惯性的点了更新,结果悲剧了
更新完成后,板子所有的提示灯都不亮了,在PC的设备管理器中也找不到UART和EZ-FET的端口,也不提示找到新硬件。
去TI查了下,貌似可能真的悲剧了

网友:
有第二块板子吗?
试试能不能把固件刷回去

网友:
这个只能在TI的社区问一下FAE了

网友:
好象可以修复的吧!

网友A:
每换个开发环境,甚至版本,都是要更新固件的吧;不妨再换个IAR再试下,更新是一定要的,需要耐心,不会轻易说死就死的。

网友:
与环境无关,查到PC上,根本就没有硬件提示,板子也不没有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换个开发环境,甚至版本,都是要更新固件的吧;不妨再换个IAR再试下,更新是一定要的,需要耐心,不会轻易说死就死的。
说的好 再试试看

网友:
可以的,我也遇到一次,断电,重新发现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