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是典型的电压信号,门限电平为200mV。
485总线不能有分支是因为分支会带来信号反射从而劣化信号质量,终端电阻也是为了抑制信号反射的。近距离不接终端电阻可以正常通讯的原因在于信号波长,信号反射的前提是传输线的尺寸大于信号波长。485的参考地有时需要互连(注意:不是所有情况下都要互连、都能互连)是为了平衡地电位不同造成的过大共模电压。
“电压信号不能传远”指的是单端信号,一方面线路上会有压降,另一方面更关键的是存在电磁干扰,线路越长越容易耦合干扰信号。而485用的差分信号,天然具有强共模抑制能力(信号相减带来的),所以抗电磁干扰能力远远强于单端的232。
我想也是电压信号

网友A:
485是典型的电压信号,门限电平为200mV。
485总线不能有分支是因为分支会带来信号反射从而劣化信号质量,终端电阻也是为了抑制信号反射的。近距离不接终端电阻可以正常通讯的原因在于信号波长,信号反射的前提是传输线的尺寸大于信号波长。485的参考地有时需要互连(注意:不是所有情况下都要互连、都能互连)是为了平衡地电位不同造成的过大共模电压。
“电压信号不能传远”指的是单端信号,一方面线路上会有压降,另一方面更关键的是存在电磁干扰,线路越长越容易耦合干扰信号。而485用的差分信号,天然具有强共模抑制能力(信号相减带来的),所以抗电磁干扰能力远远强于单端的232。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到处都撞到你----凤凰栖梧桐?还什么都懂,传说中的大V吗?

略懂略懂  哪里碰到我了啊

网友:
不是利用压差来保证信号正确吗?
电压吧

网友:
是电压传送信号,距离太远的话要加放大器的

网友:
楼上正解,最好是带磁隔离的,如这款:aneme.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