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40303不明原因损坏,能调试好,就是不明白原理!!

楼主:
TPS40303设计19V转12V电源,webench工具导出的设计方案,使用中上35W负载没问题,换成75W,一上电40303就坏,其他器件完好,试了10片板,都是如此现象,经调试软启动延迟问题解决,但就是不明原理,不敢下料批量,求支招!

网友:
亲;带载越重启动电流越大时间越长。软启动能减弱这种不利情况。器件被超额,损坏也说的过去。

网友:
我还有几点疑问:1、软启动是缓冲电浪涌冲击,上大负载按理40303会保护,如果要坏也是MOSFET坏,不至于是芯片;2、有FAE说是上电瞬间可能SW负电压过高,我把软启动调试好的板子,电感改成1.5uH,一上电也坏了40303,貌似FAE说的SW负压过高有道理,可我用示波器抓波形,SW始终没超过-5V,完全在范围内;3、也有说是MOFET结电容过大,驱动电流过载整坏的芯片,这个驱动电流我怎么用示波器量测到呢?

网友:
你好,软启动可以减小电流冲击,驱动电流过大损坏芯片倒是有些道理,但是也不太正常,你可以在驱动线路上串接小电阻,看有无改善。这个驱动电流可以测驱动电阻的电压,除以电阻即可。第二个SW负压过高,我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烦请你解释下,谢谢。

网友:
我觉得,人家TPS40303的极限电压是22V,你用19V输入,基本接近极限值了。 但从我用TI器件的感觉来看,它的余量是比较大的,或者不会是输入电压引起的,但也不能排除。楼主可以观察一下供电质量。 再者,MOS管没有坏而只损坏IC,如果不是供电问题,就只能是SW端引起的了。

网友:
TPS40303的极限电压是22V,楼主使用的电源电压是19V离它的极限电压已经很近了。

不过,我在用TI的芯片时,感觉它的标称极限电压均超过很多,虽然这样,但应用中是根据手册指标决定的。

看了这个芯片的手册,感觉只烧坏芯片而不烧坏MOS管的情况,如果分析与负载关系的话,只有SW端过压才会损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