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懂TCPIP协议的看看我这问题在哪

楼主:
板子是LPC1768的,lwip要不停发送数据给电脑,于是我在回调函数CMD_recv里面写了一个死循环,
每当发送231次客户端就再也接受不到数据,代码如下
while(1)
{
               t =GetAD7Val();//ADC
              sprintf(a, "0x%-5X", t);
           tcp_write(pcb,a, sizeof(a),1);
        count++;
        tcp_output(pcb);
         for(i=0;i<100000;i++){}
}
STM32有嘀嗒定时器,LPC1768没有这个,不过看别人LPC1768的easyweb例子里有模仿STM32写的一个类似嘀嗒定时器的东西,是不是得一定要,因为我看TCP控制块里面定义了一个tcp_ticks记录当前协议时钟嘀嗒,求懂TCPIP协议的看看我这问题在哪

网友:
据说LPC1768是有嘀嗒定时器的,楼主读书少被骗了

网友A:
所有的ARM芯片都有节拍定时器。。。。。。。。。。。

网友:
CM系列的都有滴答定时器的

网友:
我加了嘀嗒定时器,感觉还是那样,无差别,死在发送231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ARM芯片都有节拍定时器。。。。。。。。。。。

加了嘀嗒定时器,没什么影响的说。。。主程序用的轮询方式检测,代码如下
void LwIP_Periodic_Handle(__IO uint32_t localtime)
{

  /* TCP periodic process every 250 ms */
  if (localtime - TCPTimer >= TCP_TMR_INTERVAL)
  {
    TCPTimer =  localtime;
    tcp_tmr();
  }
  /* ARP periodic process every 5s */
  if (localtime - ARPTimer >= ARP_TMR_INTERVAL)
  {
    ARPTimer =  localtime;
    etharp_tmr();
  }
}
求叫这个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