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11.1调用DDR2 SDRAM IP核出错求助

楼主:
quartus版本为11.1 sp2,在调用IP核DDR2 SDRAM Controller with uniphy是总是generation failed,具体提示信息为Error:  Simulation model generation failed: E:\altera\11.1\quartus/sopc_builder/bin/ip-make-simscript --spd=E:/TEST/TEST_FPGA_Verilog/DDR2 SDRAM_bishe1/ddr2wr.spd --output-directory=E:/TEST/TEST_FPGA_Verilog/DDR2 SDRAM_bishe1/ddr2wr_sim,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原因,quartus重装后问题也没有解决,为什么?

网友A:
做过,但没出现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过,但没出现这问题
你装的也是11.1 sp2吗?我是按照官网的提示先装原版、器件库然后sp2,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还是说和安装在哪个盘有关系?

网友:
在创建工程前仿真是不是没有关掉哦。你把仿真给关掉试试。

网友:
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想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问题已解决,应该是由于QUARTUS II的安装和工程文件在同一个盘中导致,将工程文件换一个盘保存即可正常生成IP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