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NIOS II 软核时外部总线的问题

楼主:
设计一个NIOS II的方案,满足所有的控制、外设资源后,余下的管脚不够通过单独的总线分别接flash和SRAM(即flash和SRAM的地址、数据、控制线分开),

目前考虑了以下三个方案:
1  共用 flash和SRAM的地址、数据线,
2  使用大容量EPCS配置芯片,去掉外部flash,只扩展SRAM
3  使用SPI总线的flash和SRAM芯片(容量不够大)

请问,以上三个方案,是否都可行?各有什么优缺点?会不会影响软核的运行速度?

另外,对NIOS II软核的运行有点模糊:
软核运行时,需要不停的取指令 —》 译码 —》 执行,
这过程中的取指令是不停的读flash吗?

网友:
1  共用 flash和SRAM的地址、数据线,不知道NIOS支持这种操作么,需要研究下NIOS的手册。
2  使用大容量EPCS配置芯片,去掉外部flash,只扩展SRAM
如果代码量不是很大可以这样玩。
3  使用SPI总线的flash和SRAM芯片(容量不够大)

SRAM使用来跑程序还是用来缓存数据,如果是跑程序只能用并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
SRAM使用来跑程序还是用来缓存数据,如果是跑程序只能用并行的

首先,谢谢解惑!

另外,关于最后这句话,我能否这样理解:

1  用来跑程序,是指将程序load到SRAM,在软核工作时充当ROM的作用,软核从这里取指令,这时候还应当再增加一块芯片(SRAM或SDRAM之类),或使用FPGA的Blocks RAM充当RAM的作用,缓存数据;

2  跑程序只能用并行,是指EPCS及SPI flash都不能充当ROM的作用,而是需要将FPGA的Blocks RAM当做ROM使用,上电后将程序load进去,此时使用SRAM充当RAM的作用,缓存数据;

3  假如使用NOR flash,就可直接充当ROM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