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操作系统装 Atmel Studio 6.2总是出以下错误

楼主:
况EDBG其它三项都正常,就是虚拟串口出不来,这个问题 在XP上好解决。我在XP解决了,就是通过考usbuser.sys那个文件。现在是我考了N次,还有也重新按装Atmel Studio N次了,总是出现上图错误。请经过的盆友,及高手,大神们看看,怎么特么解决????

网友:
win8下安装一切正常。
是不是楼主的操作系统是啥精简版之类?缺乏必要的系统文件?

So TM what......?

网友:
操作系统是ghost的吧!   上回就是刚装的系统ghost版  CCS也装上了 launchpad的驱动就是装不上了  后来在别人电脑考的一堆文件(一些驱动的)   一开始也没好  后来更新了一次 就好使了。

网友:
很可能就是精简了一些文件。看看windows目录下的log文件,会记录下出错的过程和原因,然后就好解决了。

网友:
额,谢谢楼上几位回答,那我再重装系统看看吧

网友:
我还没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