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在移动硬盘上另装一个操作系统吗?

楼主:
   俺的电脑有点老。安装的是XP,现在越来越多的程序需要安装。然而越来越慢的电脑使我不能再多安装程序了。

手里有个移动硬盘,想把它安装上WIN7什么,使用时独立于原XP系统运行 。即,运行机内硬盘上程序时,移动硬盘不用;运行移动硬盘上的操作系统时,机内硬盘不用。

不知道这样做可行不? ---- 注: 电脑可以从U盘启动。

网友A:
直接在移动硬盘安装win7好像不行,win8支持这种模式,但是没有用过。我在移动硬盘上安装debian,效果还不错,小巧方便,可以做为应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移动硬盘安装win7好像不像,win8好像支持这种模式,但是没有用过。我在移动硬盘上安装debian,效果还不错,小巧方便,可以做为应急用。
不要求小巧,因为移动硬盘是1T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求小巧,因为移动硬盘是1T的
这是我在一个1.8寸30G的小移动硬盘上安装debian后的效果。上面还安装了一些常用的开发软件,使用还是很方便的。不过linux的使用习惯和windows有一些不同。

除了debian,还可以划一个区安装winpe。

网友:
win8/wiin8.1 是可以的,win7好像不行

网友:
可以在移动硬盘上装操作系统,任何能装在主硬盘的操作系统都可以安装在移动盘上,不存在楼上网友说的只能装win8不能装win7的情况,唯一一个前提是BIOS必须支持USB HDD模式启动,否则安装了也没意义。
不过,鉴于移动硬盘通常为笔记本硬盘,速度本身就慢,再加上USB2.0的速度不足,实用性可就难讲了,主要用的操作系统应该装在主硬盘的第一个分区上。配置不行的老爷机,尤其是内存在2G以下的就不要考虑XP以上的操作系统了。

网友:
我都是用虚拟机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