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teus8.1虚拟串口与PC串口助手通信奇怪问题

楼主:
打开proteus8.1虚拟串口与PC串口助手通信第一次正常,但只要停止仿真,再第二次启动仿真就无法通信。无奈只有关闭proteus8.1,重新启动,仍然只能第一次正常,以后无论多少次都无法通信。

网友:
第一图是第一次仿真正常,第二图是停止仿真后再次仿真没显示,引脚电平也没变化不正常。

网友:
还是换7.10吧,应该是破解不完全。

网友:
我用过7.10,可惜很多Keil转的OMF文件导入出错,8.1就正常,用OMF目的就是想单步仿真能看到C代码。谢谢

网友:
beta版就是存在许多问题,楼主还是用回旧版本吧,

网友:
旧版7.10正常,7.8和7.9有问题,即很多Keil转的OMF文件导入proeus出错.我的系统为WIN7,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