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和网络的问题

楼主:
正如题目所示,我打算做用MSP430(也可以用其他板子比如STM32,FPGA也行)采集到的数据,通过网络传输到网上,可以实时进行检测。大概思路就是这样,由于自己以前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网络,对数据怎么到网上,网上怎样实时接收一点都不是很懂,求大神指导指导思路,推荐方向,推荐书也行,我可以买自学。只不过对这些地方完全不懂。谢谢了O(∩_∩)O~

网友:
比较简单的办法是利用串口转以太网模块(有线上网)或者利用GPRS/3G模块(无线上网)连接网络,只要针对串口编程就可以了,只是还要弄清楚操作方法,这个需要仔细阅读模块的手册和指令集。

网友:
不想隔离的话可以用ETHNET有线网络方式。想隔离的话可以用wifi的方式,成本都不高,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