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 总线 原理图

楼主:
在用Altium Designer设计的时候,用Repeat的方式来画多通道,但是在总线分为每一路信号(左图到右图)时候,都是以1,2,3,4结尾。而我又希望是差分的线。差分的线有需要以 _N _P结尾。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网友A:
估计楼主的这种要求,这种标示还是手工输入比较准确

网友:
主要是用到了repeat的方式来画多个通道,需要以数字结尾来表示是哪个层,而又需要用到差分以_N 和_P  结尾。不知道怎么处理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的这种要求,这种标示还是手工输入比较准确

网友:
各行递增如不行,只有手工了
楼主找到好办法到本帖晒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