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设置规则把via离元件远一些

楼主:
就是把这些孔离我的元件焊点远一些,不胜感激!!!

网友:
这板子画的···过孔不能改的小点么,走线不能优化点么····

网友:
楼主的板子应该是自动布线的吧 那么凌乱

网友A:
恩恩,手动布线不会啊,要自己一根一根的画吗?就是画红线和蓝线吧?感觉好难啊?大神一般是怎么花的呢?求具体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恩,手动布线不会啊,要自己一根一根的画吗?就是画红线和蓝线吧?感觉好难啊?大神一般是怎么花的呢?求具体讲解。。。。
自动布线的话必须有良好的布局、拓补结构等等 主要还是各类规则要建立很完善的前提下 工作以后要生产之类的板子肯定都是需要手工布线的 初次的话 尽量少打孔的情况下把线连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恩,手动布线不会啊,要自己一根一根的画吗?就是画红线和蓝线吧?感觉好难啊?大神一般是怎么花的呢?求具体讲解。。。。
可以从简单的模拟电路之类 无源元件组合类的电路开始 元件数目在十个以下 熟能生巧 下面元器件多了、引脚多了 也能得心应手

网友:
只能说好乱、、、、

网友:
过孔可以直接设置,点击下就可以,把外孔和内孔改小。
至于走线怎么优化只能靠经验了,自动布线布出来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