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date PCB

楼主:
我在PCB文件中放置一个pad,给它设置了一个net,当从原理图Update PCB时,发现这个pad变为了NO Net了,请问怎么设置才不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网友:
补充一下,小弟用的是protel 99se

网友:
这个问题不会~~~

网友A:
在updata的时候会有个更新信息,估计是你原理图那边没有这个焊盘上设置的相应网络,然后更新内容里面被删除了,那你可以直接把要删除网络的那一条去掉,不更新这一条内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updata的时候会有个更新信息,估计是你原理图那边没有这个焊盘上设置的相应网络,然后更新内容里面被删除了,那你可以直接把要删除网络的那一条去掉,不更新这一条内容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之前试过了,不行的。更新PCB时那个Pad并没有删掉,主要之前给他设置的网络标号没有了

网友:
"在PCB文件中放置一个pad,给它设置了一个net"
手工添加的net ,,,,更新肯定没有啦,

正确的做法是,更改原理图,从原理图中更新PCB,从不会丢失

网友:
那是因为你原理图里面没有该网络啊,所以添加网络的时候没有这个网络,你要直接在PCB上添加的话就要通过PCBupdata下原理图,当然只更改你添上的部分。最好也是比较规范的做法是从原理图进行更改再updata到PCB上面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之前试过了,不行的。更新PCB时那个Pad并没有删掉,主要之前给他设置的网络标号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