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C热敏电阻温度传感器的输出线性化

楼主:
目前美国欧米茄公司的传感器可以做到某个测温区间的电阻线性化,通过及其匹配的两个热敏元件来完成,那有没有简单的通过固定电阻的并联串联就可以达到某个温度区间的线性化呢?

网友:
好像不行吧。

网友:
没有。
想用线性元件修正非线性,那是不可能的事。

网友:
一般都有公式可以计算,再简化一点可以查表~

网友:
只能用查表法了

网友:
现在的条件下,用软件拟合是工程实践的标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