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如何利用IAR For MSP430自带的库建立属于自己的工程

楼主:
如何利用IAR For MSP430自带的库建立属于自己的工程

1、在D盘建立一个LEDTest的文件夹,找到“..\430\examples\driverlib\driverlib”路径下的“MSP430FR5xx_6xx”库文件夹。“MSP430FR5xx_6xx”文件夹就是MSP430FR5xx_6xx系列的库文件了,IAR For MSP430上是有的,如果找不到可以参考“如何利用官方例程进行MSP430FR5969快速开发”帖子建立并保存一个库例程,在这个库例程里面就可以找到“MSP430FR5xx_6xx”文件夹了。
    把“MSP430FR5xx_6xx”整个文件夹拷贝到D盘的LEDTest文件夹里面。

2、双击桌面的 IAR 6.10.7图标,打开IAR 软件,依次点击“File -> New -> Workspace”建立一个新的工作空间,如下图:

3、点击工具栏上的“Project -> Create New Project…”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MSP430 -> Empty Project”建立一个空的工程,点击“OK”, 命名为“LEDTest”,并保存到D盘的LEDTest文件夹里:

4、右键工程“LEDTest – Debug -> Add -> Add Group…”,新建两个工作组管理文件夹,一个命名为“MSP430FR5xx_6xx”,一个命名为“Main”名称。

5、右键“LEDTest - Debug”工程下的“MSP430FR5xx_6xx”文件夹“Add -> Add Files…”,添加MSP430FR5xx_6xx系列库文件,也可以把所有的库文件添加进来,在这里之用到MSP430GPIO,所有之添加GPIO.c GPIO.h这两个文件就可以了,这样的工程看起来也比较简洁:

6、点击工具栏上的“New document”按钮,新建一个编辑文件,命名为“main.c”,保存到D盘的LEDTest根目录下,右键“LEDTest - Debug”工程下的“Main”文件夹“Add -> Add Files…”,把main.c源文件添加到工程里,此时的工作空间如下图:
把此工作空间命名为“MSP430FR5969_WorkSpace”,并保存到LEDTest根目录下。

7、右键“LEDTest – Debug -> Options”弹出选项卡设置:

1)在“General Options -> Device”栏里选择MCU型号为MSP430FR5969,如下图:

2)在“C/C++ Compiler -> Preprocessor”栏里设置如下图:
“$PROJ_DIR$”为当前工程根目录,“$PROJ_DIR$\MSP430FR5xx_6xx”是库文件夹路径。

3)在“Debugger -> Driver”栏里,选择“FET Debugger”,这里是根据不一样的调试器来选择的,如下图:

4)在“FET Debugger -> Connection”栏里选择“Texas Instrument USB-IF”,LaunchPad自带的调试器,如下图:

Options选项设置好了,点击“OK”按钮即可。

8、打开main.c源文件,输入MSP430FR5xx_6xx的通用头文件#include "driverlib.h"和添加main函数,编译make工程项目,编译结果如下图:

此时一个简洁的工程已经建立好。要想实现什么功能都可以再将库文件添加到工程里。

下面添加库文件并实现MSP430 I/O控制LED反转,main函数如下:

把程序下载到MSP430FR5969 LaunchPad板子上效果如下:

工程模板如下,欢迎参考,谢谢^_^!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试试将CS.C和CS.H加进来试试,保准会出错!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试试将CS.C和CS.H加进来试试,保准会出错!祝你好运
添加进去了,不会有错的,如下图:

网友:
没怎么用过IAR,谢谢分享。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添加进去了,不会有错的,如下图:
楼主的工程有个问题,版本问题我使用IAR FOR MSP430 V5.5的打不开。

楼主果真是没有修改CS.h或者cs.c 文件可以编译过?

直接添加楼主的工程文件编译的结果,是有问题的?请教大神?QQ:507948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工程有个问题,版本问题我使用IAR FOR MSP430 V5.5的打不开。

楼主果真是没有修改CS.h或者cs.c 文件可以编译过?

直接添加楼主的工程文件编译的结果,是有问题的?请教大神?QQ:5079486

我使用的是IAR6.10.7版本的软件,无论是什么IDE都好,包括IAR在内,用高版本的软件建立的工程,再用低版本的软件打开多多少少都会有点问题的,很少有软件能够向上兼容的啊,都是向下兼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使用的是IAR6.10.7版本的软件,无论是什么IDE都好,包括IAR在内,用高版本的软件建立的工程,再用低版本的软件打开多多少少都会有点问题的,很少有软件能够向上兼容的啊,都是向下兼容!!!
楼主的工程我就不清楚了,昨天更新了IAR FOR MSP430的,成了6.2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