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027如何烧录进FLASH

楼主:
我想将一个只能在RAM里面调试的程序修改的可以烧录进入FLASH.我随便选取了controlsuite里面的一个例子进行尝试,将其中一个例子的F2802x_Headers_nonBIOS.cmd文件删除后,添加文件F28027.cmd,但是在编译的时候的出现了大量错误。我搞不明白其中原因,希望各位能帮帮我。讲解一下如何改,才能在添加F28027的情况下将程序写入FLASH。

网友A:
1、F2802x_Headers_nonBIOS.cmd不能删除。
2、将28027_RAM_lnk.cmd换为F28027.cmd即可

网友:
没有这个文件28027_RAM_lnk.cmd啊,在库函数的编程下
引用 网友A:
1、F2802x_Headers_nonBIOS.cmd不能删除。
2、将28027_RAM_lnk.cmd换为F28027.cmd即可

网友:
28027_RAM_lnk.cmd是管RAM分配的, ……FLASH.COM是管FLASH分配的。------ 这是TI的CMD文件的取名习惯。

如果楼主随间编辑个CMD文件来分配IC的内部资源,这也是可以的。

28027_RAM_lnk.cmd文件可以在编译器选项里找到,也可以在安装目录下找。

网友:
看楼上那位楼主的新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