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科Open1081—ADC分享+求教

楼主:
庆科Open1081开发板的一个很简单的AD程序,但是发现了一些不简单的问题。
先传源代码:
给大家啰嗦一下我说的问题: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UART_Init();
        printf("LDR TEST\r\n");
        mxchipInit();
        GPIO_LED_Configuration();
        GPIO_JOYSTICK_KEY_Configuration();
        ADC1_CH1_DMA_Config();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while(1)
        {
                /* Printf message with AD value to serial port every 1 second */
                printf("\r\n****************************************************************\r\n");
                AD_value_1 = ADC_ConvertedValue[0];
                printf("The current AD1 value = %d\r\n", ADC_ConvertedValue[0]);
                 GPIO_LED_Binky(AD_value_1/10);
        }
}

他就是在中断中采集AD的值,然后把采集的

AD的值反馈到LED的闪烁频率上,我就是想

看一下他的的AD采集的中断函数,那么接下

来,开始找了:

在it.c中找到了中断的入口:
void DMA2_Stream3_IRQHandler(void)
{
        dma_irq();//这个是中断函数。
}

接着再往下找,那么问题来了,竟然找不到

这个中断函数,只找到了这个函数的接口:

在“mxchipWNET.h”这个h文件下,但是找

不到对应的C文件,有两个.lib文件:

那么我的问题来了:

他是不是把对应的.C文件封装到这个.lib文件中了,是故意不让别人看的?我以前没见过这种的,还请大神赐教!!!
还有,如果是的话,有这个必要吗?
求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
带库的工程中,凡是编译通过了,而找不到出处的函数定义,都包含在库中。

库的使用,给人以方便,但也降低了灵活。

网友:
这个程序都没有用DMA中断,你说的那个是WIFI底层驱动用到了。
关于库方面我们有提供API手册,不会可以去查,稳定性的话可以方心,都上了不知道多少产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