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振荡电路

楼主:
如上图,谁能跟我说说他是怎么工作的。 这个电路我曾经搭过加两个二极管,然后这电路工作的时候两个二极管轮流发光,就两个灯在不断的闪烁。那会刚接触 硬件,没怎么去想他是怎么实现的,最近又看到这个电路,问了下同学得到这种说法, 上电时这个电路中由于材料和其他一些原因,肯定会有一个管子先导通,那么我们加入Q1先导通,他的集电极会变得很 低,从而影响了Q2的基极,使Q2截止,然后当由电源经Rc2->C1->Q1基极流经发射极到地这个回路没有电流的时候,也就是C1 充满电之后,Q1截止,Q1截止之后他的集电极电压升高,然后Q2导通,Q2导通,集电极电压降低,进一步拉低Q1基极电位。 然后C2充满电Q2截止,Q1导通,如此循环。 这个回答我觉得是挺合理的,可是我在网上查的时候得到的答案又跟这个不太一样,不同之处是对这个电容充放电的回路 不一样。

网友:
“那么我们加入Q1先导通” 打错了 是 “假如”

网友A:
“上电时这个电路中由于材料和其他一些原因……如此循环。”
此叙述错误。
如果没有C1和C2,则R1和R2可以分别使两管导通,不存在“C1充满电之后,Q1截止”。
Q1截止,是因为Q2导通,Q2集电极电位降低,C1放电,R1中电流被引入地,Q1基极得不到电流而截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时这个电路中由于材料和其他一些原因……如此循环。” 此叙述错误。 如果没有C1和C2,则R1和R2可以分别使两管导通,不存在“C1充满电之后,Q1截止”。 Q1截止,是因为Q2导通,Q2集电极电位降低,C1放电,R1中电流被引入地,Q1基极得不到电流而截止。
R1、R2取得很大,不足以让两个管子导通,我那同学原话是这样的,是我没描述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R1、R2取得很大,不足以让两个管子导通,我那同学原话是这样的,是我没描述清楚
R1R2如果大到“不足以让两个管子导通”,这个电路是无法产生振荡的。
R1R2如果大到“不足以让两个管子导通”,你那个同学“上电时这个电路中由于材料和其他一些原因,肯定会有一个管子先导通”就不成立。

网友B:
当时我也是怎么问他的,然后他给我看了下面这个图 在上电的瞬间,电容两端电压为零、Vout = Vin,接着通过R给电容充电,电容电压慢慢上升,Vout下降。也就是 在上电瞬间,虽然R1、R2不足以让管子导通,但由于电容的存在,在上电的瞬间把电源电压给传过去,先打开了其中 的一个管,构成电容的充电回路,同时也因为一个管子先的导通,集电极电压下降,关掉了另一个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我也是怎么问他的,然后他给我看了下面这个图

在上电的瞬间,电容两端电压为零、Vout = Vin,接着通过R给电容充电,电容电压慢慢上升,Vout下降。也就是

在上电瞬间,虽然R1、R2不足以让管子导通,但由于电容的存在,在上电的瞬间把电源电压给传过去,先打开了其中

的一个管,构成电容的充电回路,同时也因为一个管子先的导通,集电极电压下降,关掉了另一个管子

既然如此,把接在电源正端到两基极的两支电阻拿掉好了,为何还要多用两个元件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如此,把接在电源正端到两基极的两支电阻拿掉好了,为何还要多用两个元件呢?
这是电容的放电回路的一部分呀 比如C2充满电之后,Q2截止,C1开始充电,导致Q1导通,Q1导通之后,集电极电压下降,但电容C2的电压是不能突变的,所以C2在 放电,而放电回路是由Vcc经R2,然后经Q1到地,如果这两个电阻不要,就构不成回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如此,把接在电源正端到两基极的两支电阻拿掉好了,为何还要多用两个元件呢?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按这个电路取R1、R2远大于Rc1、Rc2,可是电路振荡不起来,

我分别在俩个管子的集电极加发光二极管,看到的现象是两个灯同时亮,没有达到闪烁的效果,

所以就想问问这问题在哪或者是分析的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按这个电路取R1、R2远大于Rc1、Rc2,可是电路振荡不起来,

我分别在俩个管子的集电极加发光二极管,看到的现象是两个灯同时亮,没有达到闪烁的效果,

所以就想问问这问题在哪或者是分析的不对

先不说你8楼所说放电问题。
你的R1R2Rc1Rc2C1C2各多大?三极管型号?
看发光二极管不可靠,闪烁频率高了眼睛是看不出来的,最好用示波器看集电极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你8楼所说放电问题。
你的R1R2Rc1Rc2C1C2各多大?三极管型号?
看发光二极管不可靠,闪烁频率高了眼睛是看不出来的,最好用示波器看集电极波形。

这个电阻和电容的选取是参照网上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和电容的选取是参照网上的。

1、基极电阻R1R2过小,考虑增加到300千欧甚至更高一些。
2、基极电阻100千欧应该可以振荡,估计频率在数百Hz以上,所以眼睛看上去持续发光。用示波器看看集电极波形。

网友:
网上的值也并一定对;
最好自己仿真下,实际调试的时候,再加以调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基极电阻R1R2过小,考虑增加到300千欧甚至更高一些。
2、基极电阻100千欧应该可以振荡,估计频率在数百Hz以上,所以眼睛看上去持续发光。用示波器看看集电极波形。

恩恩        等明天我再搭个电路看下波形,谢了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的值也并一定对;
最好自己仿真下,实际调试的时候,再加以调整;

没仿真过,都是搭电路调试的。我现在比较想知道的是我那个分析对不对,就想知道原理之后再去做

网友D:
这边三极管导通电容放电的时候同时拉低对方基极电位吧,三极管导通VCE一般应该是0.2V-0.7V,02年当修理的时候经常拿着这个电路来做LED闪灯,不同的是电容用UF级别的电阻不一样,现在如果要用大多用NE555或单片机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边三极管导通电容放电的时候同时拉低对方基极电位吧,三极管导通VCE一般应该是0.2V-0.7V,02年当修理的时候经常拿着这个电路来做LED闪灯,不同的是电容用UF级别的电阻不一样,现在如果要用大多用NE555或单片机来做……

这边三极管导通电容放电的时候同时拉低对方基极电位吧,三极管导通VCE一般应该是0.2V-0.7V

恩恩,这些是知道的,发这个贴主要是想看看网友们有没有其他的分析,或者说我想知道我那样分析是不是错的

网友:
  一直认为自学不比在学校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学校学的东西多但时间好长,有技术好的培训班老师,既能实在的学习知识也能更快的贴近和融入社会工作,现在外面东莞深圳培训班大多数都以赚钱为目的和学习些皮毛,不过俺当初没去,上班没时间也太贵了……
  郭天祥和周立功毕竟少数,技术当下只能饿不死啊,当有点技术的管理和销售,现在外面上班都成了一种得过且过的状态,现在做生意的好多,最近很火的移动电源也做泛滥了,等发现去跟风就赚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恩        等明天我再搭个电路看下波形,谢了前辈

调出来了,原来是R1、R2和C1、C2选的不够大,分别取1M和105的电容  RC基本上可以得到1Hz的频率了

网友:
这个电路总算调出来了,之前的分析应该是对的。R1、R2的作用体现在电容放电回路上。算RC应该用R1、C1或R2、C2的值来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