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2余弦输出和DAC输出有何区别?

楼主:
ad9852余弦输出和DAC输出有何区别

网友A:
实际上,你看它的方框图,它的输出就是使用DAC的办法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你看它的方框图,它的输出就是使用DAC的办法实现的。

为什么我现在的电路AD9852只有I通道有输出,Q通道一直只有直流电平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