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unchpad串口通信程序设计

楼主:
虽然经常使用到UART,但今天使用launchpad的来进行串口通信时,发现自己对串口通信,
尤其在串口通信程序编写上,仍是模模糊糊的感觉。
下面是launchpad的一个例程: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寄存器配置是理解的。使能接收中断,若接收中断发生,则执行接收中断服务程序USCI0RX_ISR(void);
现在,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字符'a';
对launchpad而言,接收中断发生,字符'a'进入接收缓冲区,即UCA0RXBUF= ‘a’;
接下执行UCA0TXBUF= UCA0RXBUF,即有UCA0TXBUF='a';
我不理解的是:即使UCA0TXBUF='a',发送缓冲区里有字符'a',但串口发送中断
并没有使能,launchpad并不会向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又何需判断“数据发送完毕”。
但程序正确的意义就是:串口调试助手给launchpad发送什么,launchpad就返回串口调试助手什么。
脑子里只是知道,应该按下面的方式进行硬件连接。
launchpad USB转串口
RXD TXD
TXD RXD
其实,对串口通信的的原理和协议还是囫囵吞枣式的理解,坛友们,能推荐一些比较好的学习资料么?

网友: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WDTPW+WDTHOLD; //关狗
UCA0CTL1|=UCSWRST;
UCA0CTL1|=UCSSEL_2;
BCSCTL1=CALBC1_1MHZ;
DCOCTL=CALDCO_1MHZ;

P1SEL=BIT1+BIT2; //P1.1为RXD,P1.2为TXD
P1SEL2=BIT1+BIT2;
P1DIR|=BIT0;//P1.0控制LED亮灭
UCA0BR0=0x68;
UCA0BR1=0x00;
UCA0MCTL=UCBRS0;
UCA0CTL1&=~UCSWRST;
IE2|=UCA0RXIE;//开接收中断
_EINT(); //开总中断
while(1)
{
}
}
#pragma vector=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void)
{
while(!(IFG2&UCA0TXIFG)); //等待上次数据发送完毕

P1OUT^=BIT0;
UCA0TXBUF= UCA0RXBUF;
}

抱歉,不知道为什么,刚刚程序没有全部贴出来。

网友:
我不理解的是:即使UCA0TXBUF='a',发送缓冲区里有字符'a',但串口发送中断
并没有使能,launchpad并不会向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又何需判断“数据发送完毕”。
对大部分MCU,只要往串口发送缓冲区写数据,就会自动由硬件进行发送的。没有使能中断,只是不会产生发送完成中断,对发送本身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
我不理解的是:即使UCA0TXBUF='a',发送缓冲区里有字符'a',但串口发送中断
并没有使能,launchpad并不会向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又何需判断“数据发送完毕”。

你的理解有误,中断使能的意思是:在发送完数据后是否中断,来告诉cpu发送完了。中断是否使能  与  是否发送没有关系。

网友:
明白了,谢谢
引用 网友A:
对大部分MCU,只要往串口发送缓冲区写数据,就会自动由硬件进行发送的。没有使能中断,只是不会产生发送完成中断,对发送本身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
谢谢您的回答
引用 网友B:
我不理解的是:即使UCA0TXBUF='a',发送缓冲区里有字符'a',但串口发送中断
并没有使能,launchpad并不会向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又何需判断“数据发送完毕”。

你的理解有误,中断使能的意思是:在发送完数据后是否中断,来告诉cpu发送完了。中断是否使能  与  是否发送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