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二极管整流电路

楼主:
二极管电路中整流二极管的应用最为普遍。所谓整流二极管就是专门用于电源电路中将交流电转换成单向脉动直流电的二极管,由整流二极管构成的电路称为二极管整流电路。

如下图所示是四种常见的整流二极管电路说明。

网友A:
楼主这个倍压电路有点看不明白,那个后极怎么不是电容而是电阻R1了呢

网友:
能讲讲倍压整流电路吗

网友:
当Ui为负半周时,VD1导通,对C1充电,(左负右正);Ui为正半周时,VD2导通,VD2的输入为Ui同C1串联后电压,R1上得到的电压即为2倍压直流,即2倍Ui峰值。2倍Ui峰值是整流电路输出能达到的最大值,负载电流愈小,其输出电压愈接近于"2倍Ui峰值"。
随着负载电流增大,其输出电压会有所降低。这种整流器用在小电流负载较合适。
不过,典型的二倍压是电阻上并联一个电容,,恒输出二倍压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倍压电路有点看不明白,那个后极怎么不是电容而是电阻R1了呢

楼主在4楼的解释正确。
注意首帖前三图输出端亦无电容。
用电容是为了滤波。
滤波可以使用电感或者电容或者电感电容联合使用。各种整流电路配合不同的滤波电路,特性会有很大变化,甚至有些整流电路不加改动就不能配合某种滤波电路使用,例如第一个半波整流就不能使用电感滤波。这里面的学问虽不算大,可也不算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4楼的解释正确。
注意首帖前三图输出端亦无电容。
用电容是为了滤波。
滤波可以使用电感或者电容或者电感电容联合使用。各种整流电路配合不同的滤波电路,特性会有很大变化,甚至有些整流电路不加改动就不能配合某种滤波电路使用,例如第一个半波整流就不能使用电感滤波。这里面的学问虽不算大,可也不算小。

学习了

网友:
我记得有一本电赛书讲整流二极管讲得很好,各个参数都讲到。就是忘了书名